[求助] 求助一下understanding这本书

楼主(2025-05-18):
这个积分器的工作原理有大佬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用仿真软件仿真看点位波形就悟透了

网友:
u-v,DAC输出信号在里面,是一个寄生不敏感积分器,推传函

网友:
是一种Double Sample的电路,列写虚地点电荷守恒式,upper和lower side求差即可

网友:
搞科技偷懒是学不到知识的,只有一边看书一边仿真逐步参悟一点一点得到提高才行。

网友:
点赞楼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