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MX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25-05-18):
首先描述一下我遇到的问题,我们用冉谱微电子的工具生成了一个电感的版图,并使用emx插件仿真,意图是替换掉原来电路中的理想电感。仿真可以出来,于是我们用EMX插件里自带的生成symbol功能,可以生成。于是我们替换了原来的理想电感,接着开始进行版图绘制。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生成的器件对应的版图中不显示和其他器件的连接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在virtuoso的layout中,可以高亮显示辅助线用于显示这个器件与其他的器件或者pin的连接关系,用于提醒用户(如下图左侧电感就显示了与VDD的连接)。但是这个电感却不显示,如果这样也就是系统不知道这个器件是与其他部分如何连接的,也就没有办法通过LVS检查。由于我们下一步是打算提取寄生参数的,所以现在就卡在这里了。希望各位有熟悉EMX插件使用的帮忙想想办法,十分感谢。

电感张这样

电感张这样

EMX生成symbol

EMX生成symbol

生成的symbol

生成的symbol

随便搭的用于说明

随便搭的用于说明

没有显示连接关系

没有显示连接关系

网友:
电感我们lvs当作电阻处理的,就是在电感走线上放一些金属电阻,原理图也用金属电阻,这样去过lvs的

网友:
好的哟,了解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5-09-13):
因为你画的电感用的是M9,LVS会把这个当成走线来对待,不但识别不到电感,还会多出短路的问题,二楼说加电阻是一个过LVS的办法,还可以用黑盒来隐藏电感,只考虑连接

网友:
加金属电阻当走线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