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一问电流镜这两种有区别吗,你们一般都是怎么画的

楼主(2025-05-18):
(图片)

网友:
上图一般 ref放中间 out 放两边 左右再加上dummy

网友:
M1放中间,D端不能共用,三个管子拉开等间距,两侧加DUM

网友:
各1根不能这么共用

网友:
3个分开,master必须放中间,3个管外面还要加dummy

网友:
要共用的话,可以把改成w=5m=2

网友:
基准源放中间,匹配好后在两边加dummy
至于是否共用 要看管子的个数,至少单个是没发共用的,改基准源的w需要和电路沟通
还有是否在管子上跨线走 根据个人习惯 和版图匹配要求
最后一点 可以注意一下:栅极不走电流,所以基准源的漏端可以再单独拉一条线来走线(这条线宽一般是要比栅极线宽大的)

网友:
一共三个finger,随便那种都行。如果多线路的ref最好放在三分之一处位置

网友:
还是看具体要求吧,要求不高的话,基准源和镜像管主要放一块就行,要求高的话,基准源需要放中间了。
一般小工艺下,可能都倾向于基准源放中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