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Bandgap带隙,温度曲线后仿不收敛

楼主(2025-05-19):
【已解决】我正在进行Bandgap的CTAT电压,温度曲线DC仿真,出现曲线大幅波动。

前后仿的仿真器都是Spectre X,CX。都不开启Advanced Option里面的Parasitics Optimization。
DC的仿真设置是:Linear---Number of Steps=200,从-40到125℃。

  • 前仿的CTAT电压,温度曲线没问题,是一个斜率为负的一次函数。
  • 后仿的温度曲线,在部分工艺角下,会出现温度曲线的大幅波动:如图一。

    图一

    图一
    添加后仿的RC寄生.spf文件后部分工艺角会出现问题:在某些温度下,结果大幅波动只添加R寄生.spf后,也会有这个问题;只添加C寄生.spf后,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 查看这些log文件,如果曲线出错,在出错的温度点,会产生【Step limit exceed】的表示,并且会有省略号的标识;卡得越久,省略号越多。很久之后,才会继续仿真下一个温度点,如图二。

    图二

    图二
  • 开启Advanced Option里面的Parasitics Optimization,没有改善效果。
  • 将DC的仿真设置改成:Automatic,从-40到125℃;没有改善效果。
  • 将Spectre X的仿真精度降低,改成:MX,LX;都没有效果。

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了,重启Virtuoso依旧不能改善。甚至不确定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不收敛导致的。

楼主:
仿真的log文件里,不仅仅有Step limit exceeded的问题,还有其他的warning;但是这些warning都不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spectre呢

Spectre的结果还没跑出来;不过即使Spectre不会出现问题,其可行性也很低。因为后仿如果不使用APS或者Spectre X,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B:
好像有时候出现这样情况是和步长或者温度点有关,这些dc仿真再某些温度点可能计算会出现不收敛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时候出现这样情况是和步长或者温度点有关,这些dc仿真再某些温度点可能计算会出现不收敛的情况。 ...

我推测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但是问了一圈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并且,这个出现【step limit exceeded】对应的温度点不一定是恒定的。即使什么设置都不改变,下一次仿真也可能在不同的温度出现【step limit exceeded】。有点头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推测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但是问了一圈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并且,这个出现【step limit exceeded ...

那可能是spectreX计算方式的问题,我们一般跑顶层对精度要求不高时才会用spectreX

网友:
Number of Steps=200 你试试166,或者83  让他按整数的温度来跑一次看看有改善没,
我一般用hspice是可以设置温度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spectreX计算方式的问题,我们一般跑顶层对精度要求不高时才会用spectreX
...

谢谢兄弟。我自己应该找到解决方案了。参考网页是: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esign/35509/how-to-use-the-gmin_check-option-set-option-dc_pivot_check-yes

我的log同样出现过dc_pivot_check的提示,只不过这个选项隐藏的很深;之前排查的时候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在哪里。

选择:dc_pivot_check=yes后,其余仿真设置均不改变(依旧是SpectreX, CX;线性200点),也能把这些工艺角全部都收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时候出现这样情况是和步长或者温度点有关,这些dc仿真再某些温度点可能计算会出现不收敛的情况。 ...

谢谢兄弟。我自己应该找到解决方案了。参考网页是: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esign/35509/how-to-use-the-gmin_check-option-set-option-dc_pivot_check-yes

我的log同样出现过dc_pivot_check的提示,只不过这个选项隐藏的很深;之前排查的时候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在哪里。

选择:dc_pivot_check=yes后,其余仿真设置均不改变(依旧是SpectreX, CX;线性200点),也能把这些工艺角全部都收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自己应该找到解决方案了。参考网页是: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 ...

牛的,不过你为啥一定要用spectreX呀,模块级仿真我们这都不会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的,不过你为啥一定要用spectreX呀,模块级仿真我们这都不会用这个

同事说大家都用这个仿真器,避免不同的仿真器导致的误差。总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说大家都用这个仿真器,避免不同的仿真器导致的误差。总之谢谢啦!
...

没事,那和我们这还挺不一样哈哈,大家习惯不一样

网友(2025-07-24):
引用 楼主:
同事说大家都用这个仿真器,避免不同的仿真器导致的误差。总之谢谢啦!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