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ee工艺库mime2r电容lvs识别不出的问题

楼主(2025-05-19):
在用smic18ee工艺库画版图时,mime2r电容lvs识别出来总是mime2r-ckt,电路原理图换成mime2r-ckt后,lvs倒是过了,但是我发现前仿没有mime2r-ckt的模型,前仿不行

网友A:
lvs rule file
里的option 改了么

楼主:
smic18ee的全部模型,里面有电阻的ckt,但是没有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 file
里的option 改了么

是这里吗,我不太懂,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不是说lvs run不过嘛,那你打开run lvs的rule file文件看看,里面的option对吗

网友:
先确认安装的工艺库里面有没有mime2r-ckt电容,如果都有,你单独调出来器件版图,比较下mime2r和mime2r-ckt有哪些层不一样,一般如果器件类型识别有问题,可能mime2r所在位置的某些layer导致,如果以上确认没有问题,再去看lvs rule的option

网友:
很多人不懂lvs 的design rule 是要配置的;

网友:
改一下lvs rule 大概400多行关于电容的选项,把W/L改成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