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复制问题

楼主(2025-05-19):
有两个原理图A与B,A B的器件相同,连线关系相同,只是添加的端口名字不相同。在画好A的layout的情况下,怎么把A的layout复制给B,并保证layout与原理B的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更新后,整个layout的布局都打散了

怎么不行?我一直用着都没问题,你要看下选项,别默认都ok

网友A:
直接Copy过去啊,或者save 过去啊。。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connectvivity--update--binding或者componets and ne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Copy过去啊,或者save 过去啊。。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connectvivity--u ...

不行,更新后,整个layout的布局都打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