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差分放大器增益不足

楼主(2025-05-19):
不管怎么修改五个管子的宽长比增益最高就29.9db

网友:
把尾电流改小,再重新调整一下管子跑一下

网友:
如楼上所说,减小尾电流可以提高增益,如果仍不满足要求,可以适当提高M1,2和M3,4的L值(W/L不变)来提高输出阻抗进而来提高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