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setup violation!!!!

楼主(2025-05-19):
目前使用完ICC2后去PT检查有没有setup/hold violation
发现有三个setup violation

想请问前辈们遇到setup violation的时候要怎么去做处理,下面有timing report,
小弟第一次做这方面的工作,身边没有可以询问的对象

我有试着用fix_eco_timing -methods {size_cell} -type setup
但会遇到Information: Loading library 'worst' data due to accessing lib cells not linked in the current design. (LNK-041)
Fixing Summary:

--------------------------------------------------------
Total violating endpoints found                        3
Total violating endpoints fixed                        0
Total violating endpoints remaining                    3
Total percentage of violations fixed                 0.0%

****************************************
Report : timing

        collection of 1 path(s)
        -sort_by slack
Design :
Version: S-2021.06-SP5
Date   : Mon May 19 13:32:43 2025
****************************************
  Startpoint: I_flash_bist_16K/I_mbist_16K/I_testitem_16K/loop_par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I4)
  Endpoint: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td_loop_d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CK)
  Path Group: TC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I4 (rise edge)                               896.00     896.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896.00
  I_flash_bist_16K/I_mbist_16K/I_testitem_16K/clki (testitem_16K)
                                                          0.00     896.00 r
  I_flash_bist_16K/I_mbist_16K/I_testitem_16K/ctosc_drc_inst_7578/Y (BUFX20V50L500T07R)
                                                          0.62 &   896.62 r
  I_flash_bist_16K/I_mbist_16K/I_testitem_16K/loop_pare_reg/CK (SDFXRQX2V50L500T07R)
                                                          0.00 &   896.62 r
  I_flash_bist_16K/I_mbist_16K/I_testitem_16K/loop_pare_reg/Q (SDFXRQX2V50L500T07R)
                                                          1.76 &   898.38 f
  I_flash_bist_16K/I_mbist_16K/I_testitem_16K/loop_pare (testitem_16K)
                                                          0.00 &   898.38 f
  I_flash_bist_16K/I_mbist_16K/loop_pare (mbist_16K)      0.00 &   898.38 f
  I_flash_bist_16K/ZBUF_20_inst_10272/Y (BUFX8V50L500T07R)
                                                          0.65 &   899.03 f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loop_pare (sync_16K)        0.00 &   899.03 f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U11/Y (NOR2X12V50L500T07R)
                                                          0.52 &   899.55 r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ctmTdsLR_1_2271/Y (NAND3X8V50L500T07R)
                                                          0.36 &   899.92 f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U4/Y (NAND21X4V50L500T07R)
                                                          0.50 &   900.42 f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gre_d_INV_14_inst_17732/Y (CKINVX4V50L500T07R)
                                                          0.18 &   900.60 r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td_loop_d_reg/D (SDFXRQX4V50L500T07R)
                                                          0.00 &   900.60 r
  data arrival time                                                900.60

  clock TCK (rise edge)                                 900.00     90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900.00
  I_flash_bist_16K/TCK (flash_bist_16K)                   0.00     900.00 r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tck (sync_16K)              0.00 &   900.00 r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td_loop_d_reg/CK (SDFXRQX4V50L500T07R)
                                                          0.19 &   900.19 r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900.19
  clock uncertainty                                      -0.20     899.99
  library setup time                                     -0.56     899.44
  data required time                                               899.44
  ------------------------------------------------------------------------------
  data required time                                               899.44
  data arrival time                                               -900.60
  ------------------------------------------------------------------------------
  slack (VIOLATED)                                                  -1.16

***** End Of Report *****

网友A:
首先就是你这是什么工艺,为啥cell delay这么大?0.0
其次就是我没用过pt fix timing,你上面报的那个information怪怪的,最好man一下看看;
然后回到这个问题,你用size_cell方式fix setup,他没修掉,我看你的path上都没有lvt cell,可能你没有在库里面加进去,或者你没有指定相关的keywords告诉工具,lvt和svt cell可以互相换,我没用pt修过,不知道具体的指令,你得自己找找。反正目的是为了减少data arrival time。
然后就是假设你真的就没办法换lvt cell,或者说你这个工艺库里面就是没有lvt,那还可以通过增加data required time来修,简单说就是你手动往capture path上插buffer。一般来说timing eco工具不会动clock path,所以这种需要你手动插

网友B:
没什么啊,这不就是常见的问题嘛。看看能不能修一下(就是把delay大的路径减小一点,比如上面的loop_pare_reg/Q),如果修不过来,就把这个路径打断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啊,这不就是常见的问题嘛。看看能不能修一下(就是把delay大的路径减小一点,比如上面的loop_pare_r ...

能否有更详细一点点的方向 因为第一次做真的没有头绪

size_cell insert_buffer這些的嗎

网友C:
首先和前端确认一下这个路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考虑这个1ns的vio合理不合理,这个延迟值是否匹配当前做的工艺,如果是,把该路径上的所有cell size up,再重新报一下。但是我感觉你这个900ns互相减的情况不太像真实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是你这是什么工艺,为啥cell delay这么大?0.0
其次就是我没用过pt fix timing,你上面报的那个infor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cell delay 我有去查看table 但数字确实是在合理区间
库里面确实是没有没有lvt cell,所以这个办法目前无法使用

目前是听取您的建议采用往capture path上插buffer的方式,
insert_buffer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td_loop_d_reg/CK -lib_cell {CKBUFX6V50L500T07R}
place_eco_cells -cells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eco_cell} -legalize_only
后续再次去确认timing report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不确定是否我设定正确,目前还在尝试当ˊ中,
想请问您如果插buffer成功的话,timing report的 data required time 是不是就会增加buffer的路径

------------------------------------------------------------------------------

clock TCK (rise edge)                                 900.00     90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900.00
  I_flash_bist_16K/TCK (flash_bist_16K)                   0.00     900.00 r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tck (sync_16K)              0.00     900.00 r
  I_flash_bist_16K/I_sync_16K/td_loop_d_reg/CK (SDFXRQX4V50L500T07R)
                                                          0.00     900.00 r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900.00
  clock uncertainty                                      -0.20     899.80
  library setup time                                     -0.70     899.10
  data required time                                               899.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和前端确认一下这个路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考虑这个1ns的vio合理不合理,这个延迟值 ...

很感谢你的建议!
近期会找时间跟前端开会确认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D:
这是 APR 后的 STA 检查?

那为什么时钟树延时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 APR 后的 STA 检查?

那为什么时钟树延时是0?

你好,目前是ARR新手,想请问clock source latency要设定多少 有什么参考标准吗
如果要设定是在CTS前先设定好吗,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目前是ARR新手,想请问clock source latency要设定多少 有什么参考标准吗
如果要设定是在CTS前先设 ...

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长clock tree,cts做完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cell delay 我有去查看table 但数字确实是在合理区间

不用客气0.0 我没用过icc2,不知道具体的命令,你把cell加进去之后可能需要update_timing一下,可以试试。如果加成功的话,path上肯定可以看到你新加的cell的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长clock tree,cts做完了吗?

我是有做CTS 所以是没有做成功的意思吗!!!
不好意思想请问要怎么check CTS是否有做完与否
我是跑指令 没跳出error甚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cell delay 我有去查看table 但数字确实是在合理区间

legalize之后要route,没有物理连接,用ecoroute一下,不然只是随便扔了个cell进去

网友:
或者你place之前没有去掉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0.0 我没用过icc2,不知道具体的命令,你把cell加进去之后可能需要update_timing一下,可以试试 ...

目前是有顺利产生buffer在路径上,不过加上后有出现一个hold violation
感觉还要多尝试才能顺利解决

网友E(2025-06-23):
检查下约束, 从path 上来看,start point  与endpoint 不是一个cl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约束, 从path 上来看,start point  与endpoint 不是一个clk,

确实是不同clk,有跟前端确认是可以set_false_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