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關bode plot無法匹配.pz生成結果匹配的解釋 並求助如何提升phase margin

楼主(2025-05-19):
各位前輩好,我現在正在學習模電,我要設計這個2-stage OPAMP,遇到了以下問題,煩請各位先進回復小弟

1. 理論上在-381.930k+-j545.231kHz有一個pole,附近有兩個zero,對消後應該會產生一個zero的反應(magnitude 斜率+20db/dec, phase上升),但是bode plot中在該頻率之後仍然表現出magnitude -20/dec, phase不變,與我利用.pz生成的結果推理的不同,想請問我應該如何解釋理論與實際模擬產生出來的矛盾?

2.我的設計phase margin嚴重不足(大約15),希望可以上升到60,我想將第二個造成phase下降的pole向後推(bode plot中約25MHz的位置),想請問我該如何達成我的目標?

先感謝各位高手熱心回覆

网友:
模型复杂时,pz不好用,不准确。除非把mos管换成理想模型。

网友:
以波特图为准吧。因为我没记错的话pz需要开环仿真,工作点很容易不正常。
想要更好的相位裕度,就需要更大的Cc,更大的Cc会导致GBW减小,于是需要增加电流提高GBW,于是又会遇到功耗限制。所以限制这3个方面的两级运放可以说是模拟设计经典教程,一般出题者会出到一个比较极限的权衡中。
具体的计算我已经忘光了,你可参考《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中两级运放设计的章节,十分简单。
此外,通常vdd是功耗和摆幅互相制约的,但题目中只限制了共模,因此可以设计一个相对较低的vdd(比如1.2而不是1.8),能偷相当多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