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转换不线性问题

楼主(2025-05-19):
设计DA转换电路的时候,采用的是下图的开关树型DA转换。通过10位数字信号来控制MOS管的栅极,分别用PMOS和NMOS分别做高压和低压的开关,通过数字信号控制mos的打开或者关闭。

在仿真这个电路的时候,出现数字信号为511左右的时候有的工艺角波性突然变大,并且阶跃非常缓。即:511数字左右的输出电压不线性。(如下图)

PMOS和NMOS切换的部分会突然有一个700多mv的阶跃。并且附件的电压阶跃变得特别小。
尝试通过改变mos管的宽长比,改变开关的结构,降低衬底的电压等等进行修改仿真,但是都没能解决问题。请问如何分析问题原因,并且如何解决。

网友A:
开关没导通吗,控制信号要比传输信号高一个阈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没导通吗,控制信号要比传输信号高一个阈值电压

栅极的电压为18V,源极输入电压8.9V.用的5V的管子.

网友A:
不会击穿吗,栅极耐压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击穿吗,栅极耐压5V

仿真倒是没报,感觉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