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怎么用内部信号来做testMode

楼主(2025-05-19):
画框的部分为内部信号,怎么define?谢谢

网友:
只读这个模块的话就这么定义;atpg或者出pattern的时候将这个信号改成top层相连的对应的port。要么就直接读入整个top

楼主:
就是没top port,搞定了,谢谢

网友(2025-06-23):
先定义个internal PI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