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TPX问题

楼主(2025-05-19):
5资产
请教PTPX问题,截取了一段数字波形 电压1.65v 瞬态功耗为图中所示 但是图中峰值功率为W,除以电压 得到电流  和encounter power仿真出来的动态电流形状一样,但是encounter电流是ma级别的 ptpx出来的太大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Analog-Drawing Style-Piecewise Constant。也可以关注下数据变化的时间间隔是否一致。

网友:
感觉量级不对,检查下flow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