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生成半个时钟周期的脉冲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5-05-19):
如题,如下图时序

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有:
1、时钟倍频,生成一个基于cki的2倍频时钟,在该时钟域下使用计数器生成脉冲。(但是这种生成一个更高频率的时钟,是不是会增加动态功耗,虽然我们功耗不是问题,但是精益求精嘛)

2、双边沿触发器,当然@(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这种写法是违规的,查找帖子发现两种实现:(帖子原文:
verilog实现双边沿触发器Dual-edge triggered flip-flop - 知乎)
(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1 <= d;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q2 <= d;
end

assign q = clk? q1:q2;

当然这种时钟直接用在组合逻辑上的,正规流片的代码里是不能出现的(刚上班时候想写过这种代码,被带我的人制止了,哈哈)

(2)
always @(posedge clk)
     p <= d ^ n;

always @(negedge clk)
     n <= d ^ p;

assign q = p ^ n;

这段逻辑会使q晚于d半个时钟周期产生,根据这个基础,我攒了个代码来实现上图的时序。(新手写代码,也不管逻辑合不合理了,硬往时序图上凑)
我的代码: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d <= 4'b0;
    else
        d <= d + 4'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p <= 4'b0;
    else
        p <= d ^ n;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n <= 4'b0;
    else
        n <= d ^ p;
end

assign q = p ^ n;

assign cnt = d + q;

assign cko_0 = (cnt == 4'd1);
assign cko_1 = (cnt == 4'd3);
assign cko_2 = (cnt == 4'd5);
assign cko_3 = (cnt == 4'd7);
assign cko_4 = (cnt == 4'd9);
assign cko_5 = (cnt == 4'd11);
assign cko_6 = (cnt == 4'd13);
assign cko_7 = (cnt == 4'd15);

这种分别使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采样,后续在dc综合和时序收敛情况还没考虑,但是我们时钟慢、工艺老,应该不是大问题。

感谢耐心看完我的问题;

希望大佬们可以讲一下自己碰到过类似这种情况时候的处理,以及上面两种方法的实用性。

网友A:
你贴的两种方法就是两种常见的SDR2DDR方法,不过在熟悉其综合约束/STA/物理实现过程前先不要使用. FPGA里面实现SDR2DDR可以直接调用片内资源.你想要的半周期脉冲用gate时钟即可,无需倍频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两种方法就是两种常见的SDR2DDR方法,不过在熟悉其综合约束/STA/物理实现过程前先不要使用. FPGA里面 ...

ok,理解了,一个cycle的脉冲做门控时钟的使能,这样就能产生半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了。但是会有毛刺吧

clk_en如果是d触发器产生的,那么肯定有个d->q的一个delay,这样做门控肯定不行。

突然想起来,看过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但是里面有一级触发器也是下降沿触发的,我再去回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两种方法就是两种常见的SDR2DDR方法,不过在熟悉其综合约束/STA/物理实现过程前先不要使用. FPGA里面 ...

生成类似这样1.5个cycle,2.5个cycle,3.5个cycle的cko,门控产生0.5个cycle的脉冲,然后和正常产生的1、2、3cycle的信号想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理解了,一个cycle的脉冲做门控时钟的使能,这样就能产生半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了。但是会有毛刺吧

clk_ ...

门控里面是有用于锁存clk_en的LAT的,低电平锁存。所以一般不会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