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脚本处理fsdb波形文件!!!

楼主(2025-05-19):
各位大佬,最近想用tcl脚本处理波形,使用fsdbGetHandle命令时,tcl解释器无法识别这个命令,我命令已经加载了fsdb库了啊(load -1 fsdb),请问大佬这种怎么解决啊?

网友:
verdi目录下去找fsdb的关联命令,大部分也够用了,在tcl里调用即可

网友:
fsdbGetHandle是哪个EDA工具的命令吗?那你需要调用这个EDA工具运行tcl命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