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家的container

楼主(2025-05-19):
请问有人知道S家的container 1.9 是怎么用的吗?希望大佬能给个教程

190 Bytes, 下载次数: 2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container_v1.9 , 版本参考

网友:
这东西不是所有软件都行。 好像 vcs 就不行。

网友:
版本有点老啊

楼主:
咋构建用这个构建容器咋

网友:
你要干啥?我目前接触到要用container的syn家软件就verdi_supply。但是,如果你有vcs,则不需要安装verdi_supply。所以不是很清楚你想干啥。

网友:
建议你在本文补上个版本号会比较好吧

网友:
我没有下载文件,但假设它是一个 Docker 容器或其他类型的 Linux 容器,你可以像在终端一样使用它。你可以进入容器并像在终端中一样调用应用程序,然后 GUI 环境将呈现在你的工作站上,所有处理都将在容器内执行,使用工作站作为虚拟机管理程序,而不是虚拟机的仿真内核。
你可能只需要查看需要在容器上设置的变量的文档,并能够将 GUI 环境外部化,并设置一些你可能需要的限制,例如主机和客户机之间的共享文件夹、要连接的网络等等。

网友:
Not sure I would spent time on it ...

Synopsys Container.pdf

网友A:
Yeah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to use containers, but the benefit is the speed and isolation between every application (one don't interfere into another),
Example: If you use a release from 2019 and another release from 2025 they may need different OS with different libraries resources, the benefit is because the applications becom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in a vessel (container) that only have the basic libraries the application need to run and all the kernel is inherited from your Host Machine (be Ubuntu, be Fedora, be Kali, etc) running at 95.9+ % speed of the Host machine almost no latency.
Another point is the Host machine can run the License Manager and each container (running a specific application)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individually consuming only the license required (by a private network). However the code that build their  container may have undesired services. . I would prefer build the container myself.

BTW thanks for the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ah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to use containers, but the benefit is the speed and isolation between ...

大体上懂了,感谢各位

网友B: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 container, docker and Vmware/virtualbox vm?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 container, docker and Vmware/virtualbox vm?

In Docker Container or any other kind of container it doesn't have a kernel to be emulated. It uses the Kernell of the machine you have and use a small file system structure only with the files and libraries necessary to the application you will run.In other words is not a fully Operational System. The performance loss is about 1% - 5%  compared to the application be installed direct to the Host machine.
In a Virtual Machine the loss in performance can be significant bigger because the Virtual Machine Hypervisor needs to emulate the kernel because is a full operational system installed inside with many services. The loss can be around 25% - 50% in some cases.

Think about it, one container for just the application you need and all of them can run in parallel as you have more memory and resources as if was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without having libraries conflicts between year versions or even GLIBC requirements.

If one app requires a Rock8 you can just put it there and start it.
If another app requires Rock9 / Centos9 you can just put it there and start.
If another app requires a Centos5 and your Host OS doesn't works anymore with old libraries you can just launch a container of a old OS and put the app inside it and use it without needing to look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version being released.
Also two or more containers can share a specific internal network or a common "shared folder" mapping inside the host in order to make easy to pass files between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