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蒙卡结果求助

楼主(2025-05-19):
bandgap蒙卡结果非常差,vref设定在1.2V时,有明显的0.4V的结果。不知道原因,希望各位大佬求教!
现在确定是启动电路的原因了:因为电源电压要求2.7V到5V所以使用了图中的启动电路,瞬态仿真各工艺角都是没问题的。就是蒙卡会挂
想求教:1 为什么我这个结构的启动电路出毛病了?2 2.7V到5V这种用不了反相器结构的电源电压,一般用什么结构的启动电路比较好?万分感谢!

蒙卡结果

蒙卡结果

电路图

电路图

启动电路参考

启动电路参考

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

网友A:
应该工作状态不对了,离开了线性区,环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工作状态不对了,离开了线形区,环路不正常

想求教一下,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呀?因为全工艺角的直流和瞬态都很正常

网友A:
你可以把这个不对的状态存下来检查,应该比较容易找到问题(比如电流offset太大在高阻节点产生很大的offset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这个不对的状态存下来检查,应该比较容易找到问题(比如电流offset太大在高阻节点产生很大的offset电 ...

大佬,我现在确定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了。想知道,2.7V到5V这种电源电压,用不了反相器结构的启动电路,一般用什么结构的启动电路比较好呀

网友B:
这么高电源电压用电流摸。。。。。
改成电压模BG,容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电源电压用电流摸。。。。。
改成电压模BG,容易启动

主要我需要两个vref和两个iref。是不是还是用电流模好一点?电压模是不是要多一个的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