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Property Errors如何解决?

楼主(2025-05-19):
通过测量出问题的地方是25.93u ,但是LVS验证的时候测出来是25.935u,我看到之前有人说是报假错,有人知道这个怎么设置LVS使得这个过吗?

楼主:
出问题的电阻具体情况如下:

网友A:
修改LVS 文件property精度吧,一般搜索关键字“VARIABLE”,比如修改电阻精度5,代表允许5%以内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LVS 文件property精度吧,一般搜索关键字“VARIABLE”,比如修改电阻精度5,代表允许5%以内的误差 ...

好的,谢谢

网友:
问下电路能不能用25.93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