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留下你的drc需求,我来给你写!!!

楼主(2025-05-19):
2019年入职为LE到现在,写了不少drc code。看看大家有什么drc需求,留言,我来给你写!
lable 数字运算的drc还在学习中,见谅!!!

网友A:
获取gds里的chip size

网友B:
检查浮空的金属线(没有接到source//drain/pin/ring上面的)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gds里的chip size

chip size 会涉及到Scrible line和sealring的问题,不建议用drc来判读,而且我目前还没发现通过drc来读取layer参数的方法,
建议通过layout view来查看border的具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浮空的金属线(没有接到source//drain/pin/ring上面的)
谢谢大佬!!

检查浮空的金属线的前提是,要把所有器件的接口先定义出来(这个工作量很大,等于需要定义pdk的所有器件),不同工艺之间,器件类型也有所差异,我就根据你的需求条件写给你,其他的你自行补充:

CONNECT M1 MOS_SD BY CT
CONNECT M1 MOS_GATE BY CT
MOS_SD = ((AA NOT GT) AND M1)  ENCLOSE CT
MOS_GATE = (((GT INTERACT AA) NOT AA) AND M1) ENCLOSE CT

FLOATING.M1
{
@floating M1!!!

NET AREA RATIO M1i MOS_SD MOS_GATE [!AREA(MOS_SD*iAREA(MOS_GATE)]
}

FLOATING.M2
{
@FLOATING M2!!!

NET AREA RATIO M2i MOS_SD MOS_GATE [!AREA(MOS_SD*iAREA(MOS_GATE)]
}

FLOATING.M3
{
@FLOATING M3!!!

NET AREA RATIO M3i MOS_SD MOS_GATE [!AREA(MOS_SD*iAREA(MOS_GATE)]
}

网友C: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楼主若是把常用drc写法总结成文,相信能帮助到更多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查浮空的金属线的前提是,要把所有器件的接口先定义出来(这个工作量很大,等于需要定义pdk的所有器件 ...

这个只是查没有接上器件的metal,其实要查真正浮空的,还要查单边接的情况,
不过前提还是需要先把所有器件接口定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楼主若是把常用drc写法总结成文,相信能帮助到更多人 ...

类似你这种想法,但揉碎了,反而没有意义。
只是给有drc需求的人提供解决的思路,或者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浮空的金属线的前提是,要把所有器件的接口先定义出来(这个工作量很大,等于需要定义pdk的所有器件 ...

感谢,关键词是NET AREA RATIO ,然后输入的三个分别是metal ,sd,gate(第一个是要输出的图形,后面可以加很多要判断是否相连的图形),方括号里面是根据面积判断sd/gate都是0,就输出metal,这样理解的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似你这种想法,但揉碎了,反而没有意义。
只是给有drc需求的人提供解决的思路,或者方案
...

具体案例能快速帮到有需要的人,赞赏楼主这种分享精神!

提一些weak pattern,不知能否drc搞定,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1,只通过AA连接的pickup或者guardring,或者大片area的pickup/guardring只通过width小于某个阈值的M1连接主干道
2,ESD要求power ring 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ESD器件连到power ring的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孔不小于某个最小值,不知drc能否check出来
3,更进一步,如果2能drc搞定,是否可以计算点到点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p size 会涉及到Scrible line和sealring的问题,不建议用drc来判读,而且我目前还没发现通过drc来读取 ...

如果某些东西超出了chip 又太小, layout view可能看不出来。

网友D:
有没有总结的很好的DRC/LVS教程,求分享下

网友E:
就是现在像检查,某些层次下 同一根 NET 是否成环 现在没有啥思路 楼主有啥思路么?
像是图片这种 只有右上角没 via的 更是 不知道怎么排除

网友F:
求DRC 怎么抓label,试了pdf中的方法,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案例能快速帮到有需要的人,赞赏楼主这种分享精神!

提一些weak pattern,不知能否drc搞定,还请楼 ...

1,只通过AA连接的pickup或者guardring,或者大片area的pickup/guardring只通过width小于某个阈值的M1连接主干道:
"只通过AA连接的pickup或者guardring"
//这里不要局限于AA,把guardring定义为"(AA and M1)enclose ct" ,然后检查是否接到MOS 的SD就可以了

“或者大片area的pickup/guardring只通过width小于某个阈值的M1连接主干道”
//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检查与guardring连接的M1小于设定的值,也可以对 “大片area” 增加一个对guardring面积的判断条件

2.ESD要求power ring 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ESD器件连到power ring的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孔不小于某个最小值,不知drc能否check出来
“ESD要求power ring 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
//先定义出ESD端口(通常为普通端口加ESDIO1、ESDIO2),然后检查与ESD端口互联的metal的宽度。

“ESD器件连到power ring的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孔不小于某个最小值”
//这里要先明确metal每um的走电能力,以及对应VIA单个走电能力。例如每1um宽的M1能走1A的电流,每个V1能走0.1A的电流,那1um宽的M1与M2连接时,最少需要10个V1。所以这里就可以写与ESD端口互连的M1宽度大于1um(或者某个特定的值),当M1接触的V1数量少于10个时,触发出来。
这种方法并不是最有效的。可以在PDK TF曾加一层layer,在对应的ESD端口用这层layer标上对应的实际通路的电流。然后再写drc对标上lable的通路去查。

3,更进一步,如果2能drc搞定,是否可以计算点到点电阻
//这个目前写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关键词是NET AREA RATIO ,然后输入的三个分别是metal ,sd,gate(第一个是要输出的图形,后面可以 ...

差不多。写法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总结的很好的DRC/LVS教程,求分享下

eetop上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现在像检查,某些层次下 同一根 NET 是否成环 现在没有啥思路 楼主有啥思路么?
像是图片这种 只有右上 ...

例如M1与M2,用HOLES来识别就可以了。这里不需要定义太多条件,我就直接给你写出来了,

HOLES_M12
{
@HOLES_M12
H_M12 = M1 OR M2
H_M12 TOUCH (HOLES H_M12 INNER)
}

//////////////////////////////////////////
missing_V1
{
@missing_V1

(M1 and M2 connected) not interact V1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DRC 怎么抓label,试了pdf中的方法,不起作用

用virtuoso的leHiSearch()函数来查,drc不能检查没有定义的lable ,lvs是可以查floating metal lab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某些东西超出了chip 又太小, layout view可能看不出来。

可以创建一个新的layout,把top调过去,检查实际边界是否出border区域,
如果超出,可以去对于的区域框选一下,看看是否有东西遗留。如果框选不出来,那就是冗余,用清楚冗余的语句去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virtuoso的leHiSearch()函数来查,drc不能检查没有定义的lable ,lvs是可以查floating metal lable的
...

我想用DRC CHECK MAP 去抓layout topmetal 和topmetal label, 我查了一下DRC CHECK TEXT 相关信息,label用calibre DRC 始终抓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用DRC CHECK MAP 去抓layout topmetal 和topmetal label, 我查了一下DRC CHECK TEXT 相关信息,label ...

你是查未知的lable,还是查有具体名字的lable?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查未知的lable,还是查有具体名字的lable?

抓top 所有PAD 的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抓top 所有PAD 的label

那可以用
VARIABLE PADNAME “VDD?” "VSS?"
这种来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M1与M2,用HOLES来识别就可以了。这里不需要定义太多条件,我就直接给你写出来了,

HOLES_M12

佬,这个holes识别的时候m1和m2的连接关系怎么判断,比如m1m2没有连接关系,但是这个holes还是会把这个环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现在像检查,某些层次下 同一根 NET 是否成环 现在没有啥思路 楼主有啥思路么?
像是图片这种 只有右上 ...

今天跑了下检测Metal围成环的代码,发现不准确,更新了一下。
一下代码可以准确抓出M1跟M2的其他metal再自行补充一下

HOLES_M12
{
@HOLES_M12
O_M12 = M1i and M2i connected
M1_T = (M1 NOT O_M12) TOUCH O_M12 >1
M2_T = (M2 NOT O_M12) TOUCH O_M12 >1
M12_T = M1_T OR M2_T
HOLES_M12 = OR O_M12 M12_T
HOLES_M12 TOUCH (HOLES HOLES_M12 INN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佬,这个holes识别的时候m1和m2的连接关系怎么判断,比如m1m2没有连接关系,但是这个holes还是会把这个环 ...

你看下,我上条我回复的代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我上条我回复的代码

多谢!

不过 这个情况下还是有错报.

我试着这么改了一下

RING.2
{
@  M1 M2 cannot  form a looped connection
A=(M1i and M2i connected) not interact VIA1
A_2=SIZE A BY 0.005
H_M12 = M1i OR M2i
B=HOLES H_M12 INNER
B NOT INTERACT A_2
}

但是两组还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用
VARIABLE PADNAME “VDD?” "VSS?"
这种来抓

我是想用擦力bred把label抓出来然后shrink0.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

不过 这个情况下还是有错报.

用这个

HOLES_M12
{
@HOLES_M12
O_M12 = M1i and M2i connected
M1_T = (M1 NOT O_M12) TOUCH O_M12 >1
M2_T = (M2 NOT O_M12) TOUCH O_M12 >1
M12_T = M1_T OR M2_T
HOLES_M12 = OR O_M12 M12_T
HOLES_M12 TOUCH (HOLES HOLES_M12 INNER)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想用擦力bred把label抓出来然后shrink0.9

你这个想法calibre应该实现不了,你可以考虑去用skill。calibre无法抓没有定义的lable

网友:
对,只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了

网友G:
大佬 有个需求想请教下DRC写法 :有一根大电流线(线宽大于10um),我需要判断它是否有没有倒角,若未倒角需要高亮,这个该如何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 有个需求想请教下DRC写法 :有一根大电流线(线宽大于10um),我需要判断它是否有没有倒角,若未倒角需 ...

给你写了个检查M1,其他metal你照这样写就行。但是不同场景有不同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去加判断条件

M1.90.degrees
{
@M1 WITH WIDTH > 10um ,The turning angle needs to be adjusted to 135 degrees!
M1_T = M1 WITH WIDHT >10
EXT M1_T <1 ABUT ==90 SINGULAR REGION
INT M1_T <1 ABUT ==90 SINGULAR REG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

不过 这个情况下还是有错报.

H_M12 = M1i OR M2i
//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会导致很多不互通的M1跟M2都会被识别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给你写了个检查M1,其他metal你照这样写就行。但是不同场景有不同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去加判断条 ...

大佬 我是想要那些大于10um宽的线没有倒角的爆出来,按照你写的好像没有报错。我想要的是像箭头指的那根线会高亮显示。

网友:
赞赏楼主这种分享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 我是想要那些大于10um宽的线没有倒角的爆出来,按照你写的好像没有报错。我想要的是像箭头指的那根 ...

90°外角是可以查出来的,但抓90°内角时,会把首位两端的也抓进来了。
目前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只识别90°外角,对角的内角人工确认(也可以加其他判断条件来过滤,但是有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 我是想要那些大于10um宽的线没有倒角的爆出来,按照你写的好像没有报错。我想要的是像箭头指的那根 ...

我in house rule就是这样写的,可以check。
你是怎么整合进你自己的rule的,可以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in house rule就是这样写的,可以check。
你是怎么整合进你自己的rule的,可以贴出来看看
...

已解决,是我打判断条件写错了。 谢谢大佬!

网友H:
EXT 和 ENC有啥区别,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EXT 和 ENC有啥区别,大佬

EXT是查间距的,
ENC是查两层layer直接间包围的的信息的,例如M1与V1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EXT是查间距的,
ENC是查两层layer直接间包围的的信息的,例如M1与V1的关系
...

原来如此,谢谢大佬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H:
EXT 和 ENC有啥区别,大佬

EXT是外边对外边的距离

ENC是内边对外边的距离

网友I:
佬,求一个关于加电压识别层的。目标是避免floating的识别层+所有的识别层都在对应的金属范围内。(例:M1 drawing(31:0)上面可能会盖有M1 dummy1~f(31:200~31:221)的其中某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佬,求一个关于加电压识别层的。目标是避免floating的识别层+所有的识别层都在对应的金属范围内。(例:M1  ...

电压标识层必须要在对应的金属层内,可以这样写,
例如M1的电压标识层为M1_vol
M1.vol
{
@M1_vol outside of M1 is not allowed
M1_vol  NOT INSIDE M1
}

Metal dummy 盖到对应的金属层,可以这样写
M1_dum
{
@M1_dum interact M1 is not allowed!
M1_dum INTERACT M1
M1_dum TOUCH M1
}

网友J:
求助大佬,一个层次pw,要求pw的width<0.5时,max space<0.5,否则报错,应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助大佬,一个层次pw,要求pw的width

PW是一层lay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助大佬,一个层次pw,要求pw的width

如果一条的宽度大于0.5um,另外一条小于0.5时,是否需要触发error?

网友J:
求助DRC

引用 楼主:
如果一条的宽度大于0.5um,另外一条小于0.5时,是否需要触发error?

不会的,这边说这样其实有错误的,写了一个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的,这边说这样其实有错误的,写了一个上限

我不了解你们的实际场景,最好画下图,贴出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不了解你们的实际场景,最好画下图,贴出来

请教一下楼主,如何写一个能够抓取连到VDD的gate上的所有DIFF的面积之和,因为想要计算容值(要是能识别不同器件类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楼主,如何写一个能够抓取连到VDD的gate上的所有DIFF的面积之和,因为想要计算容值(要是能识别 ...

按我目前所了解到的,算不了面积。
电容用电路仿真一下不是更快

网友L:
请问怎么判断两根net是不是同一根呢?

网友H:
大佬有办法用DRC检查出,哪些地方的过孔数量少于2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有办法用DRC检查出,哪些地方的过孔数量少于2个么

V1.single
{
@V1 >=2
(M1 AND M2) INTERACT V1 <2
}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怎么判断两根net是不是同一根呢?

用connected来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V1.single
{
@V1 >=2

大佬牛逼

网友M:
楼主对LVS code熟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对LVS code熟悉不?

目前接触不多

网友:
找出金属层伸入MOM电容的区域!

网友N:
佬 请教下,
检查不同gnd domain的gate,需要加antena diode.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去区分不同gnd domain?

网友O(2025-07-27):
引用 网友N:
佬 请教下,
检查不同gnd domain的gate,需要加antena diode.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去区分不同gnd domain? ...

这个感觉DRC搞不定, DRC 好像没有命令拿到domain 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感觉DRC搞不定, DRC 好像没有命令拿到domain 的信息.

可以用perc 来查power domain的 CDM 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感谢,关键词是NET AREA RATIO ,然后输入的三个分别是metal ,sd,gate(第一个是要输出的图形,后面可以 ...

楼主请教一下,我想用DRC检查floating gate的问题,也是用NET AREA RATIO POLY AA来检查的,但是这样会报出很多FILL和DECAP的问题,这不是我想要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请教一下,我想用DRC检查floating gate的问题,也是用NET AREA RATIO POLY AA来检查的,但是这样会报 ...

decap应该有poly或者od连接吧,还是mom,mom应该有相关的识别层,用对应层次的识别层筛掉可以试试;filler的话看看filler类型,小工艺会有专门的filler的层次和连线的金属不一样,大工艺我没做过,好像只能在加撒dummy之前检查,请请高人吧

网友:
方便简要说明一下ant的net area ratio以及accumulate使用吗,svrf里面看得有些云里雾里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搞个群,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请教一下,我想用DRC检查floating gate的问题,也是用NET AREA RATIO POLY AA来检查的,但是这样会报 ...

检查所有浮空的gate端口

pathchk_bad_gate {@nodes without a path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pathchk_layer1 =PATHCHK !POWER &&!GROUND NOFLOAT
    pathchk_layer2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AND GATE (AND pathchk_layer1  pathchk_layer2)
}

ERC SELECT CHECK  pathchk_bad_gate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只通过AA连接的pickup或者guardring,或者大片area的pickup/guardring只通过width小于某个阈值的M1连 ...

“ESD要求power ring 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
//先定义出ESD端口(通常为普通端口加ESDIO1、ESDIO2),然后检查与ESD端口互联的metal的宽度。

“ESD器件连到power ring的metal不小于某个最小值,孔不小于某个最小值”
//这里要先明确metal每um的走电能力,以及对应VIA单个走电能力。例如每1um宽的M1能走1A的电流,每个V1能走0.1A的电流,那1um宽的M1与M2连接时,最少需要10个V1。所以这里就可以写与ESD端口互连的M1宽度大于1um(或者某个特定的值),当M1接触的V1数量少于10个时,触发出来。
这种方法并不是最有效的。可以在PDK TF曾加一层layer,在对应的ESD端口用这层layer标上对应的实际通路的电流。然后再写drc对标上lable的通路去查。

-->如下图所示的情况,因为实际互连线很复杂,这种情况如何检查metal的宽度呢?

网友:
楼主,想写一个检查信号线连接之后冗余线长的检查,信号线要求连到哪里切到哪里,但难免会有疏忽,导致有没有切干净的线头,增加信号线的loading,如何抓出冗余线头?感谢

网友Q(2025-09-17):
请教, 接两个不同 pad 的mos 之间的 od space
> 1u   (好的dummy 接的 vdd vss pad 没有与接pad的 mos 合并,之间的od space 太小)。这个drc 如何写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 接两个不同 pad 的mos 之间的 od space
> 1u   (好的dummy 接的 vdd vss pad 没有与接pad的 mos 合 ...

你这是ESD rule预防三极管导通的?
最近太忙了,没有空,等有空了,我跟你讲讲写这个rule的思路

网友:
想写一个计算相同信号或者电源上via的密度,密度小于60%报错的DRC。
之前写过一个,可以运行,但只计算via的实际面积与metal面积的比,不是via区域的面积与metal面积的比。

网友:
楼主很热心,学习了~~

网友(2025-11-19):
请教楼主,检查指定宽度W1的metal1的space不能在S1~S2之间,怎么只检查这种相邻metal1的间距?

网友R:
楼主您好,我想要检查在下VIA的时候没有完全对齐金属线,导致的金属线产生的毛边这种错误,可以请您帮我写一段吗。万分感谢

检查类似于这样的drc问题

检查类似于这样的dr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您好,我想要检查在下VIA的时候没有完全对齐金属线,导致的金属线产生的毛边这种错误,可以请您帮我写 ...

按jog类型查

网友:
请问要求layer1必须为等边的64边形,该怎么写DRC

网友:
大佬,请问一下检测单孔的drc怎么写,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