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的BITSLICE原语

楼主(2025-05-19):
我想用BITSLICE原语代替IOSERDES来控制NAND FLASH的DQ线和DQS,功能仿真通过了,但是在VIVADO实现时报以下的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Place 30-689] Failed to place BITSLICE_CONTROL cell U09_FLASH_IO_DRIVER_fast/loop44[0].io/byteDDR/u_BITSLICE_CTRL/BITSLICE_CONTROL_lo_halfbyte_inst on site BITSLICE_CONTROL_X2Y23 because U09_FLASH_IO_DRIVER_fast/loop44[0].io/byteDDR/u_BITSLICE_CTRL/BITSLICE_CONTROL_lo_halfbyte_inst Instance U09_FLASH_IO_DRIVER_fast/loop44[0].io/byteDDR/u_BITSLICE_CTRL/BITSLICE_CONTROL_lo_halfbyte_inst can not be placed in CONTROL of site BITSLICE_CONTROL_X2Y23 because the bel is occupied by U09_FLASH_IO_DRIVER_fast/loop44[0].io/byteDDR/u_BITSLICE_CTRL/BITSLICE_CONTROL_hi_halfbyte_inst. This could be caused by bel constraint conflict. Please check if the cell is used correctly in the design.

网友:
短时间内不能解决问题,过一段时间再搜索百度,有些网友就会有一些提示,再加上自己摸索就可解决一些问题,搞科技就是借鉴一些帮助+自己摸索才出一些成绩,这是我这5,6年仿真之路探索的一些实用经验。

网友A:
将这个错误放到百度上,有一些网友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会有一些提示的,近5,6年的仿真测试我遇到很多错误都是找百度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这个错误放到百度上,有一些网友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会有一些提示的,近5,6年的仿真测试我遇到很多错 ...

谢谢回复。我也在百度上搜了,也有基本一样的报错,但是我看那些大多数都是调用的IP里面包含了BITSLICE,我是直接使用的BITSLICE组件,解决方法不太适用我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