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class AB放大器的增益计算

楼主(2025-05-19):
我想问问这个电路的小信号增益是怎么计算的?第一级的Gm是(gmn+gmp)应该是的,那么第一级的输出阻抗是多少呢,因为有一个浮动电流源和class-AB输出结构的线性环。还有第二级的增益也是gmn+gmp吗?

网友:
前一个问题:因为跨导线性环两端是交流短路的,所以不影响输出阻抗,就和常规的Cascode一样。
第二个问题:我决定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