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饥饿vco后仿不震荡求助

楼主(2025-05-19):
小弟做了一个下面这种结构的vco,不过是直接给电流偏置的尾电流管。现在在ss后仿下会不震荡。求助各位大佬有什么见解看法吗?据说这个问题还挺容易遇到的,小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影响到了环路增益呢?

网友:
仿真一下单级delaycell的小信号增益与增益带宽积,看看是否符合在你想要的振荡频率那里满足振荡条件。

网友:
反相器(例如M3和M2管)上下两管的source端的寄生电容有多大

网友A:
增益不够,三级架构的增益需要1.732,四级需要1.414,在wn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不够,三级架构的增益需要1.732,四级需要1.414,在wn处

老哥好,谢谢回复。请问下后仿增益掉的原因是因为上下电流镜的寄生电阻造成的cell源退化吗?或者说还有那些可以改进的方式呢…现在不能加电流了 因为加电流的话会导致输出频率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好,谢谢回复。请问下后仿增益掉的原因是因为上下电流镜的寄生电阻造成的cell源退化吗?或者说还有那 ...

还是看下增益有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下增益有无变化

老哥,后仿怎么看单极增益呢。还是说直接在外面给个幅度为1的ac源做ac仿真看下输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