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的bug

楼主(2025-05-20):
有老哥知道,就是软件用着用着A键就是Align选不中了这是啥原因,怎么解决?每次都要退出重进,很麻烦。

网友A:
点到s了?align时s可以调节选择对齐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到s了?align时s可以调节选择对齐方式

感谢,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到s了?align时s可以调节选择对齐方式

您好,那请问有没有什么键可以快速切换No Spacing和User Spacin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那请问有没有什么键可以快速切换No Spacing和User Spacing呢

这个功能一般是用脚本实现的。附上脚本来源地址:分享一个对齐功能分开的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831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