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接AVDD直接到内部,没风险吗?

楼主(2025-05-20):
看到一个版图,蓝色是顶层金属5,直接把AVDD PAD 从金属5直接拉给内部电路,没有从二极管的出pin金属2拉,能这样做吗?来个大哥给解释一下可以这样搞吗?

网友A:
你可以做两个版本,测试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两个版本,测试对比下

同意!

网友:
应该是要看一下pad到内部电路的电阻吧,得比泄放通路得电阻大,至于大多少,我不知道

网友B:
一直从pad接出来啊.... 不过俩VDD放一起挺奇怪,一般均匀分布在芯片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从pad接出来啊.... 不过俩VDD放一起挺奇怪,一般均匀分布在芯片里

双PAD供电正常,一般芯片PIN脚剩余的时候建议这样利用起来,过电流和ESD能力都会更强。

网友:
横向是通过BUS线给IO RING用的,某些ESD CASE需要通过BUS泄放电流,比如AVDD和GPIO输出PIN之间的ESD就需要这个低阻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两个版本,测试对比下

这也没办法做俩版本,我说了也不算,我就是觉得奇怪,因为之前做过的都是 PAD经过diode后的金属再接进去内部电路,图上这样是直接从PAD扯给内部电路用,不知道有没有ESD泄放风险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没办法做俩版本,我说了也不算,我就是觉得奇怪,因为之前做过的都是 PAD经过diode后的金属再接进去 ...

没啥风险,我就是这样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没办法做俩版本,我说了也不算,我就是觉得奇怪,因为之前做过的都是 PAD经过diode后的金属再接进去 ...

你说的没错,没有esd是有风险的,pad接内部电路都是要有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