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怎么区分pin的大小写呢?

楼主(2025-05-20):
版图有两个不同的pin,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但是跑lvs会出pin的错误,说一个pin已经被占用

网友:
lvs文件里有个关于这个的开关,打开就好了。LVS COMPARE CASE

网友:
为避免Layout和Schematic对应pin脚大小写不一致的情况报error,可通过Options设置解决:勾选 source case 即可

网友:
建议不要区分大小写,也不要把前面说的开关打开。区分大小写当电路规模大了之后会非常容易出错,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