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口向上的带隙基准如何补偿温漂

楼主(2025-05-20):
搜了好多论文,开口都是向下的,请问开口向上和向下的补偿方法通用吗

网友:
补偿的核心都是一样的,减小系数的影响,开口向上或者向下因为高阶系数正负导致的。多看一下相关的文献,推倒一下

网友:
感觉整个输出电压其实一个曲线,开口不影响什么,补偿就是减少高阶项对于整个输出电压稳定的影响,跟着论文里的方法做就好了,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