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22ULL sUHVT管的使用

楼主(2025-05-20):
最近研究了一下T22ULL PDK,发现提供了一种新的sUHVT MOS,从文档中描述来看,sUHVT的PMOS强于UHVT,但NMOS弱。

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device的实际应用为何?为什么叫做mask saving?有何好处?

网友A(2025-09-04):
SUHVT应该是传输门做的逻辑,save mask是因为相对于UHVT少一层mask的费用,貌似是使用sram与hvt的mask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HVT应该是传输门做的逻辑,save mask是因为相对于UHVT少一层mask的费用,貌似是使用sram与hvt的mask即可 ...

感谢回复!请问您是从哪里知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