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前仿真ENOB不理想

楼主(2025-05-20):
问题说明:8bit 40M Sps 的 异步SAR ADC,前仿真ENOB=6.7bit,目前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求助大佬们。

仿真情况:栅压自举开关:差分保持相ENOB=14bit,采样相=7.6bit(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仿真采样相,上次同学让我仿真看一下。)
CDAC:利用Liu冗余技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所有的CDAC权重加起来只有255,不是256?),计算逐次逼近电压与理论电压值会大概10mV差距。
比较器利用的是 PreAmp+Latch(StrongArm),未加入失调校准,利用Tran仿真噪声约为400uV(满足要求),失调我是两端差为1/2LSB,然后仿真看是否出错,仿真看下来是没问题的(因为不支持MC仿真,所以利用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异步时钟是通过最基础的与非门比较器输出+延时得到。冗余纠正电路通过理论+验证过。
下面图片为,逐次逼近的过程和理想DAC的输出曲线。我取得输入信号是Fin=40M/512*13.
目前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进行优化?频谱上奇次谐波还是比较明显的,向大佬们求助,困扰很久了。

逐次逼近过程

逐次逼近过程

DAC还原输出曲线

DAC还原输出曲线

FFT结果

FFT结果

楼主:
整体仿真没有带Tran noise,CDAC是没有失配的。

网友A:
可以先把栅压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再跑跑看

网友B:
输入信号幅度是多少?DAC的VerilogA代码发出来看看你

网友C:
第一次DAC建立不太行,加大下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栅压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再跑跑看

尝试了,理想SW的采样相仿真ENOB=20.56,带入整体电路,ADC的ENOB=7.01bit,自举开关确实存在很大的影响,但是其他问题应该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幅度是多少?DAC的VerilogA代码发出来看看你

输入信号复位为 full scale * 90%, DAC verilog A 代码 使用的是本身库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DAC建立不太行,加大下驱动能力

好的,老哥,第一次确实建立的不是很好,我加大一下BUFFER尺寸试一下。

网友A:
可以把full  scale填到peak sat level里,可以看的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full  scale填到peak sat level里,可以看的更清楚

peak sat level 一般不都是默认的嘛?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我看论坛之前有帖子提到过这个,但是好像最后认为是默认0。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ak sat level 一般不都是默认的嘛?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我看论坛之前有帖子提到过这个,但是好像最后 ...

我理解的,填上之后,0dB的位置就对应了full scale的位置,方便根据你现在输入的信号幅度去计算你满幅输入时的SNR,你使用默认的话,信号那根频谱的高度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填上之后,0dB的位置就对应了full scale的位置,方便根据你现在输入的信号幅度去计算你满幅输 ...

很好的理解,但是如果full scale 填进去之后,整体的ENOB就会发生变化。像我 填0 是 7.2bit,因为我是差分所以full scale 是1.8*0.9*2,填写进去就变成了8.1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的理解,但是如果full scale 填进去之后,整体的ENOB就会发生变化。像我 填0 是 7.2bit,因为我是差 ...

full scale如果是1.8,那应该填0.9,可否贴张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填上之后,0dB的位置就对应了full scale的位置,方便根据你现在输入的信号幅度去计算你满幅输 ...

还是不太理解可以再解释解释吗?

网友:
FFT加个窗函数

网友:
插个眼学习一下

网友:
首先先看比较器,看一下转换完成后,CDAC两个输出的差值是否正常看,或者你换成理想比较器试一试。一定要分模块去查看,找到问题在那个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老哥,第一次确实建立的不是很好,我加大一下BUFFER尺寸试一下。

楼主,请问加大驱动能力后的建立结果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加大驱动能力后的建立结果是什么呢

增大之后,第一次比较能够比较好的建立完成,ENOB也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大之后,第一次比较能够比较好的建立完成,ENOB也上去了

有仿真结果吗?能否贴一下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仿真结果吗?能否贴一下仿真结果

现象:可以明显观察到 逐次逼近时刻的电压是建立完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象:可以明显观察到 逐次逼近时刻的电压是建立完成的。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