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恢复.enc文件没有布线信息

楼主(2025-05-20):
求助各位大佬,为什么小弟在routing后保存.enc后,再次打开.enc文件没有布线信息呢

求助各位大佬,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谢谢各位大佬帮助,小弟感激不尽!

这是脚本的截图,确实是在routing后saveDesign ${design}_route.enc

这是脚本的截图,确实是在routing后saveDesign ${design}_route.enc

routing之后的图长这样

routing之后的图长这样

restore .enc后,发现布线信息全部没了

restore .enc后,发现布线信息全部没了

网友A:
一般不会这样啊,是不是右侧的层次选择那边,net没打开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这样啊,是不是右侧的层次选择那边,net没打开0.0

net确定是打开的

网友:
是同一个版本的工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同一个版本的工具么?看看存的.enc.dat 里面有def 文件么?

都是用的innovus,这是存的.enc.dat

.enc.dat文件

.enc.dat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是用的innovus,这是存的.enc.dat

之前是用gui来restore,我又试了一下用脚本restore,但是遇到调用lib库问题,我确定我的lib库是存在的,不知道为什么它调用报出error

error

error

确定该目录下存在lib库,但是显示can not open

确定该目录下存在lib库,但是显示can not open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用gui来restore,我又试了一下用脚本restore,但是遇到调用lib库问题,我确定我的lib库是存在的,不 ...

目录以 下划线 开头?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你在innovus 命令窗口直接gvim 打开那个报错的路径,看能不能正常打开。

网友:
1. copy 数据的时候出了问题(根据报错里面有个copy 关键字猜测), 如数据丢失 或者 相对路径指向错误  2. enc.dat 路径下指向的lib, 源文件丢失

网友C:
你display界面错了。。。。点下右侧all_color上面那一行眼镜旁边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小的设计,重新route也就一小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display界面错了。。。。点下右侧all_color上面那一行眼镜旁边那个就可以了

哈哈哈对头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display界面错了。。。。点下右侧all_color上面那一行眼镜旁边那个就可以了

还真是,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