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版图LVS网表pin数量不匹配问题

楼主(2025-05-20):
请问一下DBtech 180nm工艺的数字版图LVS检查出现了如下的Error:
Error: Wrong pin count in file"/home/xuyue4/Desktop/workspace/digital_project/DBtech_project/hall_interface3/layout2_DBtech/hall_interface_cdl2.cdl"at line 3403: expected 4 pins, but found 2
通过检查数字版图的网表发现是每个子模块的pin数量对不上,比如数字版图导出的网表为4个pin,分别为A,Y,vdd,vss,但数字库math提供的cdl只有A,Y,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做global connect,就是把cell的vdd vss pin和电源的VDD VSS逻辑相连

网友B:
两种方法,一:把你PR工具里吃的lef里面的stdCell上面的vdd vss干掉(不建议)二:在你的cdl网表里面每个cell上加上vdd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做global connect,就是把cell的vdd vss pin和电源的VDD VSS逻辑相连

这个pr的时候做过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一:把你PR工具里吃的lef里面的stdCell上面的vdd vss干掉(不建议)二:在你的cdl网表里面每个ce ...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数字标准单元实在是太多了,就算是find and replace 也很费时间,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
再看看savenetlist的时候有没有加 includePowerGrou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数字标准单元实在是太多了,就算是find and replace 也很费时间,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

匹配替换很简单的呀,%s/\(^\.subckt.*$)\/\1 vdd vss/g 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替换很简单的呀,%s/\(^\.subckt.*$)\/\1 vdd vss/g 就好了呀

你好,这个指令具体是怎么使用的?是在pr导出savenetlist.v的时候还是合成cdl的时候?方便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指令具体是怎么使用的?是在pr导出savenetlist.v的时候还是合成cdl的时候?方便详细说一下吗? ...

vim改cdl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