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家axi vip时,svt_axi_master_if.svi中arready信号因axi_slave_cb报多驱

楼主(2025-05-20):
使用s家axi vip时,svt_axi_master_if.svi中arready等信号是input信号,但是在axi_slave_cb中这个信号是output,编译的时候就会报多驱的warning,请问是缺少什么option么,怎么不让这个warning报了。

网友A:
仔细阅读 sample,vip里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 sample,vip里有解决的办法

谢谢,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到了。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按照example里面的dut_wrapper文件,声明local变量,用assign赋值。不过编译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解决,还是有一样的warning。

网友:
在TestTop 中 定义 local_arready signal
Ex:
```SystemVerilog
module test_top(...);
logic loacl_arready;
always @(*) vip.master_if.arready = local_arready;
dut u_dut(
.O_arready(local_arready);
);
endmodule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example里面的dut_wrapper文件,声明local变量,用assign赋值。不过编译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解决,还 ...

在TestTop 中 定义 local_arready signal
Ex:
```SystemVerilog
module test_top(...);
logic loacl_arready;
always @(*) vip.master_if.arready = local_arready;
dut u_dut(
.O_arready(local_arready);
);
endmodule
```

网友C:
用force,不要用assign,就可以解决这个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orce,不要用assign,就可以解决这个warning

force确实解决了,谢谢!!

楼主:
谢谢大佬,不带assign和force,直接等号赋过去,也没问题。
唯独使用assign还会有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