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工艺下DNW器件的识别问题

楼主(2025-05-20):
大家都知道smic 工艺下的dnw 器件在画版图的时候,不光有DNW drawing层将器件盖住,同时还需要有DNW res层,这样LVS的时候才能被完全识别成DNW器件。反之则会报版图中的不是DNW器件。 现在的问题如下:

电路中:不使用DNW器件
版图中:将器件放在DNW drawing里面,但是没有DNW res层
LVS pass

这样做工具将不识别版图中的器件是DNW器件,但由于盖了DNW drawing,实际上器件就是dnw器件,是有隔离的,跟直接放在衬底上的器件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种做有什么问题吗?尤其是在工艺上?因为没有按照标准的工艺要求来做

网友:
是否res有参与masktooling,如果没有,那是防呆设计不到位,应该不至于啊

楼主:
啥是防呆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是防呆设计。。。。。

就是说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去用,可能会出状况,防呆就是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规避问题

分开画是很常规的操作,如果仍有疑虑,建议直接跟FAB确认,最保险

网友:
一个是隔离型器件,一个不是隔离型器件;对于版图不能简单的通过lvs就认为可以,要看使用隔离器件是否对电路功能造成影响。

网友:
建议跟FAB确认或者看一下design rule中关于你说的res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