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带隙基准问题?

楼主(2025-05-20):
低压带隙基准里(电源电压1.3V——希望得到的输出值为0.8V),I1和I2、I3之间需要什么比例关系比较合适呢,我设置成1:1:2的时候,输出的电压在低温-40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基本结构和图差不多,电流镜部分改成cascode了,电阻目前用的都是理想电阻

网友:
变化这么大,可能是运放工作异常了,跑一下DC看一下运放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