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ca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25-05-2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在用ADE Explorer仿真的时候我的变量让他变化之后仿真就一直不动是为什么 我单个跑L为1u的时候是可以的 现在这种1u:1u:5u这样的就完全不动

网友A:
变量之间换成空格试试,不加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之间换成空格试试,不加符号

也不行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报错吗

没有报错 单纯卡在这里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报错 单纯卡在这里不动

我记得在变量之间加空格是可以的,现在是一直处于pending状态吗?可以尝试重启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变量之间加空格是可以的,现在是一直处于pending状态吗?可以尝试重启virtuoso
...

重启过了 就一直处于pending状态 一直不动 电脑也重启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过了 就一直处于pending状态 一直不动 电脑也重启过了

变量设置没有问题,我之前也是遇到过仿真一直卡在pending状态,我选择重启重新仿真是可以的。或者就是重新建一个ADE Explorer再仿真看看(不过你说切换回单个变量时是可以正常仿真的,我不确定这种方法对你是否适用)

网友B:
我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在Job Control里设置一下,不要选择Start Imediately。可能是不支持并行,设置的目的就行让它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在Job Control里设置一下,不要选择Start Imediately。可能是不支持并行,设置的目的 ...

这个job control在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job control在哪啊

Setup/Job Setup

在Job Control Mode下有不同的模式,试一下,我的是在选择ICRP时有Start Immediately选项。
另外,Max Jobs我选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