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一道题目,希望有大佬解惑

楼主(2025-05-20):
这个题让求▲ID/ID,可是我感觉是不是条件没有给够啊,没办法表示出来,感觉是不是应该给定两MOS管漏极电压相等啊,求大佬解答

网友A:
这种题目是理想mos,漏极电压不影响电流的。
如果Rs1和Rs2的标准值相等的话(应该相等吧,他也没定义Id是什么啊),d id/ id = dRs/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题目是理想mos,漏极电压不影响电流的。
如果Rs1和Rs2的标准值相等的话(应该相等吧,他也没定义Id是什 ...

如果照这个结果的话,就是源极电压相等,主要题目啥条件都没给,我不敢确定

网友B:
既然算mismatch  肯定是 电阻有差异 mos管的W L也有差异来计算的吧 不然哪来的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算mismatch  肯定是 电阻有差异 mos管的W L也有差异来计算的吧 不然哪来的mismatch ...

嗯嗯,但是MOS管的差异,已经被算在电流差异里边的了吧,主要考虑RS的差异应该

网友:
根据dVth=Tox/sqrt(W*L),然后结合电流镜的gm&Rs,来推导电流的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