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打大面积带slot的通孔

楼主(2025-05-20):
大面积金属要挖slot,如果用自动打孔,效果一般不好只能手动去补,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楼主:
自动打孔会有中间通孔这种密度不高的情况

楼主:
自动打孔如果把设置改为partly会好一些,但还是不够满,而且如果不是很规则的slot会花大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