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麻烦问一下这个sp仿真报错是为什么

楼主(2025-05-20):
新手小白第一次sp仿真,前面的dc和tran仿真都没问题,但是sp的时候就会报错,不太能理解错误的含义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楼主:
顶一下球球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一下球球各位大佬

是sprobes的问题吗

网友:
sp的port必须是有阻抗的port,不能是你写的/V3(电压源?),电压源没有阻抗,怎么计算S参数呢?

网友:
仿真sp的时候用analog库里带阻抗的port器件给输入小信号,S参数都需要给定port阻抗才能仿,拿个电压源仿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