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lass F 类VCO

楼主(2025-05-21):
再设计Class F VCO时候,通常会用indq和Mind元件设计原理图,得到谐振腔变压器和电容的初始参数,再使用indq和mind的时候有以下几个问题:

1、因为库里的ind和indq没有三端结构的,所以我想在电感中心馈电,就把电感拆成了两个串联的电感,然后中心馈电。那我用mind元件耦合的时候,L1和L4需要耦合,那L1和L5之间需要设置mind元件吗???(原理图如图)
2、Mind元件的first inductor和second inductor有顺序要求吗?
3、互感方向问题。indq器件的小圆点代表互感方向,那么我把一个电感拆成了两个电感之后,电感dot端应该怎么放置呢???
4、输入阻抗仿真问题。我用图二单独仿真谐振腔输入阻抗时直接在电感两端并联了一个port元件,看Z11,这样是否合理呢?如果加上有源器件,是不是可以直接这样仿真呢?

网友A:
L1和L4耦合,L3和L5耦合就够了,平行的这种。前仿验证原理就行,还得看XFMR实际你怎么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和L4耦合,L3和L5耦合就够了,平行的这种。前仿验证原理就行,还得看XFMR实际你怎么Layout ...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2025-12-10):
https://blog.csdn.net/Clara_D/article/details/11987658    L1和L5耦合,需要交叉,极性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