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12 6T工艺 VIA0 alignment没对齐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25-05-21):
如题,我DRC跑出来并没有报VIA0有关的drc,但是icc2中可以看到有两个boundary tap cell VIA0是没对齐 via0 grid的。我的疑问是

(1) via0 没对齐会出什么问题
(2) via0 aliignment 跑PV的时候不会检查吗

网友A:
会有via0的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via0的drc

, PV DRC跑出来真没有这个drc

网友:
这些pin不能全在grid上,你第一个再就行了。check_legelity可以检查这种错误

网友:
你这里其实是放对了的,如果via0位置不对会错开半个filler1的宽度,filler会加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