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离散型sigma delta ADC在电路上如何实现系数?

楼主(2025-05-21):
在经过simulink建模之后,最后系数a在电路中是哪两个电容之比,求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电容与系数对应成比例即可,a1:a2:a3=c3:c2:c1

网友:
开关电容求和电路

网友:
加法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与系数对应成比例即可,a1:a2:a3=c3:c2:c1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