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P管做的电荷泵怎么加ring?

楼主(2025-05-21):
如题:高压P管做成的电荷泵外部的ring一般画几层?分别接什么电位?下图绘制方式是否会导致电荷泄露,电压上不去?

网友:
高压管的结构不太熟悉,不过这个是要看每个层次的定义的把,具体是ISO还是SUB还是Bulk,PDK的文档里面应该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