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 | 优化策略

楼主(2025-05-21):
请教大佬

在综合阶段,工具会优化hold vio吗?还是因为未做cts而完全不做hold优化?
谢谢。

网友A:
不用优化hold,但是要看hold的slack,是不是正常的,因为可能有约束导致hold slack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优化hold,但是要看hold的slack,是不是正常的,因为可能有约束导致hold slack不正常。 ...

我的意思是综合工具会不会自己根据hold vio而优化hold呢?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要下指令才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下指令才會

你好,综合阶段时钟不是理想的吗?也有hold v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综合阶段时钟不是理想的吗?也有hold vio吗?

约束不合理,导致不是同沿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