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GHz的反向器

楼主(2025-05-21):
方波的period设置是50ps,用传统的结构出来的波形好像不对,请问高频下的反向器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A:
你的负载只有1fF?你换上实际负载看看,你这个工艺节点反相器驱动不了20GHz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载只有1fF?你换上实际负载看看,你这个工艺节点反相器驱动不了20GHz的方波 ...

需要用到反向器所以试试的,还没有具体负载。哥,如果需要在这个频率下用反向器分频器这种数字模块,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用到反向器所以试试的,还没有具体负载。哥,如果需要在这个频率下用反向器分频器这种数字模块,有什 ...

这个频率我没接触过要求推方波的,基本都正弦波

网友B:
这波形不是很正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波形不是很正常嘛

反相器出来不是方波,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波形不是很正常嘛

对,就是感觉过冲太大了,从1.2到1.7V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处理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感觉过冲太大了,从1.2到1.7V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处理下的

因为你给的负载太小了。1fF的负载电容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给的负载太小了。1fF的负载电容不现实。

10fF-1pF的电容都试过,越来越接近三角波了,失真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给的负载太小了。1fF的负载电容不现实。

话说20GHz的反相器就是这样正常搭吗,还是有别的结构,网上一直没找到相关的

网友:
你给的激励源的上升下降时间太短了,有刺正常,这不叫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