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受bonding线电感影响导致瞬态响应恶化

楼主(2025-05-21):
所设计的LDO是用在系统里面给TDC和PLL供电的,片外电容1uF。
最开始的仿真testbench如图1所示,是单pad。加上bonding线的电感后发现瞬态响应恶化很厉害,无法接受。
改用了图二所示的双pad接法,相当于LDO的输出通过bonding线接到电容,再通过bonding线接回芯片为芯片内部供电。但是这种接法下,VOUT的瞬态响应是正常的,VOUT25(真正为芯片供电的电压)依然是错误的。在VOUT25这里接1uF的decap电容是有效的,但是实际不可能用这么大的电容。
另外我发现负载电流突变时会导致我给的理想电源电压(加了电感)也出现波动。
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希望有大佬能够指点迷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瞬態電流遇上電感,這無解吧,VOUT給理想電壓也沒用。

网友B:
能采用的方法就是多用几个PAD这样bonding的寄生电感并联会降低值,或者加大电容,片上可以放几百PF的电容,片外可以用贴片电容直接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態電流遇上電感,這無解吧,VOUT給理想電壓也沒用。

是的,而且我仿真发现,理想3.3V电压那边也有一个电感模拟bonding线,在负载电流变化时,也会引起这理想电源电压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采用的方法就是多用几个PAD这样bonding的寄生电感并联会降低值,或者加大电容,片上可以放几百PF的电容, ...

您提到的这两个解决方法我有在尝试:
1.多用几个pad:您提到的多用几个pad和我帖子里面展示的双pad的回流接法是不一样的吧?相当于就用两个pad并联接出来。
2.加decap电容:目前需要加至少1uF的decap电容,而且片内面积不允许,只能在片外去加,我接成这个样子可以模拟出真实情况吗

网友C:
楼上说的意思是多打几根bonding线。多根线并行电感就减小了。 还有实际芯片工作的电流上升下降沿一般正常工作不会有100ps需要从1mA到50mA还需要电压稳定,这么快的边沿有几十几百mV毛刺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意思是多打几根bonding线。多根线并行电感就减小了。 还有实际芯片工作的电流上升下降沿一般正常工 ...

就是这个意思,可以vout的输出pad多设置几个,每个如果工艺允许的话可以打双线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第一个仿真图里面,w/o 电感,输出电压变化才几mV,而电流上升时间只有100ps,好像不太现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提到的这两个解决方法我有在尝试:
1.多用几个pad:您提到的多用几个pad和我帖子里面展示的双pad的回流 ...

你现在是单仿LDO,给这么大的瞬态抽电,抽电速度还这么快,很难没有问题,因为仿真条件太苛刻了。

提供一个思路:不是优化LDO性能,而是把实际的负载接上看看效果,怎么评估效果好不好呢?和用理想的电压源供电时的VCO等性能做对比。如果实际LDO性能和理想电压源供电的性能差异很大,就进一步优化LDO性能(1、LDO带宽;2、直接加decap。通常2的效果最直接可靠),直到性能差异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网友F:
首先,你要搞清楚真实负载的变化率,一般模拟电路是不会那么快,数字电路的话倒是有可能变化很快但是也都是峰值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意思是多打几根bonding线。多根线并行电感就减小了。 还有实际芯片工作的电流上升下降沿一般正常工 ...

感谢您的回复,我有进行级联仿真,在考虑2nH电感时,级联TDC时,输出电压都会出现±50mV的波动,级联PLL时,输出电压会出现±15mV左右的波动,因为TDC和PLL的工作频率达到的400MHz,所以虽然负载电流变化并不大,在10mA以内,但是边沿时间太快了,导致输出电压波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第一个仿真图里面,w/o 电感,输出电压变化才几mV,而电流上升时间只有100ps,好像不太现 ...

用的是片外电容的LDO,在不考虑电感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瞬态响应也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是单仿LDO,给这么大的瞬态抽电,抽电速度还这么快,很难没有问题,因为仿真条件太苛刻了。

提供 ...

感谢您的回复,我也开始做了级联仿真,结果如下。目前考虑的是1nH的电感,这样的结果对于PLL或者TDC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工程师说实际测试并不会这么严重。我的疑问是这样的结果和LDO本身设计的关系有多少呢,是不是主要是由这个电感去决定的呢?不论如何我也去优化环路带宽试一下。我目前去加decap电容的作用很小,需要加到1uF才有明显效果。最后想问下您这个电感一般最小考虑多大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要搞清楚真实负载的变化率,一般模拟电路是不会那么快,数字电路的话倒是有可能变化很快但是也都是 ...

您好,这个LDO是给400MHz的PLL和TDC供电的,确实有这么快的电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可以vout的输出pad多设置几个,每个如果工艺允许的话可以打双线
...

好的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考虑双pad,这个电感最小可以估计为多少呢?

网友B:
其实准确说是bonding线的寄生,如果打双线,寄生电感基本上可以当做并联去处理,寄生电感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准确说是bonding线的寄生,如果打双线,寄生电感基本上可以当做并联去处理,寄生电感减半 ...

好的,不过我这样去考虑似乎也没什么用,最终封装的结果不能预测,只能估计一个大概了

网友G:
don't be too worried about it.as you use pre layout netlist to do simulation,the peak current and peak time of diglital circuit is much worse than post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G:
don't be too worried about it.as you use pre layout netlist to do simulation,the peak current and pe ...

Thanks for your comment! You're right that pre-layout simulations often overestimate the peak current and timing of digital circuits due to the absence of parasitic resistance and capacitance.
However, in my case, the LDO is powering high-speed, analog-intensive blocks like PLLs and TDCs, which are highly sensitive to supply transients. When I include bonding wire inductance between the off-chip decoupling capacitor and the LDO output, I observe significant degradation in transient response, which could directly impact phase noise and timing resolution.
So while I understand the limitations of pre-layout accuracy, I think it's still important to address these parasitics early in the design, especially for noise-sensitive application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