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fpga不能启动

楼主(2025-05-22):
synopsys fpga不能启动,打了1patch后,报错无法启动界面,各位大佬能破解吗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rVf4NLWoF1a9kV68STarQ 提取码: usti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
才几百兆?那么小?

网友A:
it's Pango ver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Pango version

楼主:
这个文件实际有2.46G,解压后

网友B:
再问一遍:这是一个预安装和预打补丁的文件系统吗?实际的安装包在哪里?你是在寻求指导,还是在寻求有人解决你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遍:这是一个预安装和预打补丁的文件系统吗?实际的安装包在哪里?你是在寻求指导,还是在寻求有人解 ...

在寻求帮助,如果用不用pubkey_verify破解,启动报错,如果不破解就是提示缺少license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寻求帮助,如果用不用pubkey_verify破解,启动报错,如果不破解就是提示缺少license

scl 有正常运行吗?要确保scl正常运行了lic服务后,再来看fpga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