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验证SDF是否需要derate值

楼主(2025-05-22):
请问大家一般在做芯片的后仿真验证时,所反标的SDF是否需要用PT在OCV分析时乘以derate值的,乘以derate值的和不乘以derate值的SDF哪种更精确?

网友:
我顺便也再提一个问题,就是SDF是GBA的,但是先进工艺是再PBA下分析的。
也就是存在一种情况,PBA Timing清干净了,但是GBA Timing没有clean,这样的情况下抽SDF,给到后仿真工具,是不是旧会有问题,那么这个情况下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