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抽SDF是否需要乘以OCV分析时的derate值

楼主(2025-05-22):
请教大家在用PT抽SDF给数字后仿真时是否需要乘以OCV分析时的derate值,乘以derate值和不乘以derate值哪种更准确?

网友A:
可以带ocv,也可以不带,写sdf的delay值会有差异,但后仿只能取max:typ:min 其中之一的值,如果取max 值,带ocv的话setup会更悲观一些,但相应的hold可能会乐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ocv,也可以不带,写sdf的delay值会有差异,但后仿只能取max:typ:min 其中之一的值,如果取max 值, ...

谢谢回复,我就是考虑到后仿真只能取到max:typ:min中的一个值才来请教大家的,我们在后仿真时一般ss工艺角取max值,ff工艺角取min值,那么是否需要在后仿真时在ss工艺角取min,ff工艺角取max。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而且后仿为了能早一些跑起来,sdf都是在timing 没有clean的情况下提供的,通常写sdf都不考虑ocv,si,uncertainty等signoff要考虑的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而且后仿为了能早一些跑起来,sdf都是在timing 没有clean的情况下提供的,通常写sdf都不 ...

时序sign off应该最终以PT为准?假如写SDC的人员对设计理解不够深入,导致使用的SDC不够准确,是否需要后仿真来保证时序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