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的SKILL学习日志、笔记

楼主(2025-05-22):
      这是我在学习SKILL语言过程中写的第一个脚本,我放到这里。功能很简单,就是在Quick Align情况下,按“6”可以切换no space 和user space,论坛上的QuickAlign脚本功能对目前的我有些冗余,我只需要我描述的上述功能。我的环境是6.18.300,没有测试其他任何环境。

hiSetBindKey("Layout" "<Key>6 EF"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Type()")

procedure(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Type()
        if(envGetVal("layout" "quickAlignSpacingType")=="user"
        then
                envSetVal("layout" "quickAlignSpacingType" 'cyclic "none")
                println("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Type had change to none")
        else
                envSetVal("layout" "quickAlignSpacingType" 'cyclic "user")
                println("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Type had change to user")
        );//end if

); //end procedure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Type

楼主:
我还是个初学者,有些代码写的可能挺幼稚的,希望诸位大佬一笑带过。如果由哪些地方有错误或者您有什么建议,还恳请您回帖指出,在这里先谢谢!!

楼主:
后面使用的时候,发现还是不太够方便,于是加了一点简单的功能。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Val4()是固定一个user space val,目前还是只能改skill脚本,后面学习深入后研究下能否使用CIW窗口的命令设置一下这个固定值,或者使用上一个历史值,仅仅是一些想法。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Enter()是纯抄的,拿来学习一下,原文章是
https://bbs.eetop.cn/thread-983195-1-1.html
原功能是直接按edge去Align一个数值,数值直接输入(省去了按F3),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他设置的输入距离这种就固定以edge为参考,所以我修改了那句,我给改成了Align一个数值,数值直接输入。最开始我尝试注释那句结果不太行,后面研究了下这个hiRegTimer函数,也没太看明白,所以我简单粗暴一点,让他赋值给自己,这样就维持了原来QuickAlignSnapTarget。

hiSetBindKey("Layout" "<Key>4 EF"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Val4()")

procedure(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Val4()

        envSetVal("layout" "quickAlignSpacingType" 'cyclic "user")
        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ValField->value="0.24"
        println("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Val4 user spacing 0.24")
); //end procedure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Val4

/****************************************************************************************/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3"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Enter()")

procedure(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Enter()
        hiRegTimer("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User Spacing"
                                leQckAlignForm->leQuickAlignSnapTarget->value=leQckAlignForm->leQuickAlignSnapTarget->value
                                hiToggleEnterForm() " 1)
        leHiQuickAlign()
); //end procedure DCCEChangeQuickAlignSpaceEnter

网友A:
赞。
如果不添加额外的功能的话,可以写得更简略些: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if(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User Spacing\" 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No Spacing\" 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User Spacing\")")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我有学习你写的脚本,都是很好的资料。这样写确实简略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
如果不添加额外的功能的话,可以写得更简略些: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a" "if(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User Spacing\" 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No Spacing\" 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User Spacing\")")
t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eQckAlignForm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eQckAlignForm
报上面的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a" "if(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User Spacing\"  ...

你是不是刚打开virtuoso的时候用这个快捷键的?在没手动按a激活过这个功能的时候,leQckAlignForm就是未绑定的symbol,也就是form还没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