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运放带宽问题

楼主(2025-05-22):
二级运放如何提高带宽,是要增大第一级的gm,还是要增大第二级的gm。

网友:
你做补偿了嘛,如果做的话基本上只取决于第一级GM与第二级gm没太大关系,第二级gm主要是和补偿带来的零点有关

网友:
增大第一级gm 还可以减小米勒补偿的电容 公式gm/Cc

网友:
直接这么问,下次依旧不知道要怎么办。把公式写出来一目了然,如果不知道公式,就学着画小信号,学着推。只要做一次,就变成自己的东西了

网友:
可以画个波特图看看,两级运放要把次极点移到单位增益带宽以外,那么单位增益带宽之内的就可以视为单极点系统,所以带宽主要由主极点来决定,两级运放的主极点就是第一级的极点,要调就调第一级。

网友:
GBW=gm1/Cc,增大第一级Gm,减小补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