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rc中的Milkyway启动报错

楼主(2025-05-22):
2022 和 2023版都报这个错误.

Connection to IPC server failed.
Starting IPC Server. (Port = 1925)
IPC Server started successfully.
ERROR : Tcl_Init() failed. Tcl Path is TCL_LIBRARY=/edatools/synopsys2023/starrc/V-2023.12-SP3/linux64_starrc/auxx/tcllib/lib/tcl8.6
Cannot initialize GUI. Likely causes:

网友A:
我这也报这个错,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报这个错,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B:
What is printed after "Likely cause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is printed after "Likely causes:" ?

Connection to IPC server failed.Starting IPC Server. (Port = 1925)IPC Server started successfully.ERROR : Tcl_Init() failed. Tcl Path is TCL_LIBRARY=/edatools/synopsys2023/starrc/V-2023.12-SP3/linux64_starrc/auxx/tcllib/lib/tcl8.6Cannot initialize GUI. Likely causes:         (1) The executable is not in the right path;        (2) The connection to X-server is broken or refused.Exit Milky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报这个错,楼主解决了吗

查了下资料从2021版后就开始舍弃Milkyway. 可以用命令调用.    2020版的还可以用Milkyway.

网友C:
你得把Milkyway的export路径提前到StarRC的前面,并且保证是$PATH:/xxxx/bin,$PATH在前,这样Milkyway解析路径的时候才能解析到正确的Tcl库路径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C:
你得把Milkyway的export路径提前到StarRC的前面,并且保证是$PATH:/xxxx/bin,$PATH在前,这样Milkyway解析 ...

#####starrc###########
export starrc_HoME=/opt/Synopsys/starrc/w-2024.09-SP2
export PATH=$PATHstarrc_HoME/bin
export TCL_LIBRARY=/opt/Synopsys/starrc/W-2024.09-SP2/linux64_starrc/auxx/tcllib/lib/tcl8.6
##########################
这样吗?可还是不行呀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坐等大神回复

换个命令就好了。。。。现在这个starrc用的不是这个命令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