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DT SDM ADC中各项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5-05-22):
如题,假如CK1=1为采样周期,CK2=1为反馈+积分传递周期。
(1)如果用SC-CMFB做OP的共模反馈,那么共模反馈的调整相位用哪个好?
(2)如果用时钟分频的时钟作为chopper时钟降低OP的1/f噪声,那么chopper时钟切换的边沿是在CK1-CK2中间好?还是CK2-CK1的中间好?

感觉理论上都没啥问题,但是仿真却会发现很大的性能差距。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设计这些相位有什么原则或者规矩要遵守吗?

谢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像是chopper带来的,chopper会带来毛刺,需要把毛刺滤掉或者等毛刺变平再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像是chopper带来的,chopper会带来毛刺,需要把毛刺滤掉或者等毛刺变平再采样。 ...

正相反,chopper设置在ck2-ck1中间(也就是从积分相位切换到采样相位)会好,设置在CK1-CK2中间会差.................

挺无语的...